请问手机调参功能 手机连接BTU后要输入6位数密码!不知道是多少!请指教!

楼主(2014-08-07):
请问手机调参功能 手机连接BTU后要输入6位数密码!不知道是多少!请指教!

网友A:
您好,这6位密码是您自己设置的,如果遗忘,可以在主控调参中重置BTU信息。

楼主:
哦 就是把飞控连接电脑 然后选择重置BTU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这6位密码是您自己设置的,如果遗忘,可以在主控调参中重置BTU信息。

哦 就是把飞控连接电脑 在WKM调参软里选择重置BTU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