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今天刚到到手的V+ 电机无法启动

楼主(2014-08-07):
刚到手的时候还好好的  可以启动电机  然后飞机连接好调参软件升级到最新固件  然后插上遥控器瞧瞧竟有啥  然后就不好使了  开启遥控器的时候  绿灯亮一会 哔哔响两声 然后黄灯快闪  最后长亮。。。就是无法启动电机

网友:
升級完成請做高級校準!指南針校準!

网友:
如楼上说。。。

楼主:
什么是高级校准啊?连接飞机校准吗?

楼主:
高级校准 和指南针校准都做了  还是不好使。。。。不开飞机,单开遥控器都是黄灯长亮 。。

网友:
遥控器做校准

网友A:
上转转下转转,左转转右转转,精灵可听话了,但是有时候会跑到水里去的呢,但是大部分时候都很乖的呢,看楼主的运气了,祝楼主,爽操精灵,哈哈

网友:
无法启动,是不是楼主搞错了开启方式啊,左操纵杆向右下方打满,右操纵杆向左下方打满,两个动作同时做才能启动电机。关机就是动力操纵杆向下直接打满就锁并关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转转下转转,左转转右转转,精灵可听话了,但是有时候会跑到水里去的呢,但是大部分时候都很乖的呢,看楼 ...

近万元的东西,如果出点意外,我的小心脏啊。。。头一次在航模领域买这么贵的东西,跟我媳妇墨迹半年了才同意给我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万元的东西,如果出点意外,我的小心脏啊。。。头一次在航模领域买这么贵的东西,跟我媳妇墨迹半年了才 ...

呵呵,肯定了,价格不菲的呢,当然首先从经济考虑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原来是遥控器升级失败了  重新升级一次 就OK了 大半夜出去处女飞了一下  感觉超爽 黑忽忽一片 ...

我当时搞得全套是顶配的呢!!花了近23000了,我父母骂了我一通,不服气,后来我下决心一定要把精灵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搞得全套是顶配的呢!!花了近23000了,我父母骂了我一通,不服气,后来我下决心一定要把精灵飞好 ...

你的姿态感度是多少?我的默认260,飞机前后都直哆嗦,我觉得是不是有点高了?

网友B:
楼主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可以QQ上咨询我235561344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可以QQ上咨询我2355613448。

主动接招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姿态感度是多少?我的默认260,飞机前后都直哆嗦,我觉得是不是有点高了?

感度和俯仰这些都是默认的,没调整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万元的东西,如果出点意外,我的小心脏啊。。。头一次在航模领域买这么贵的东西,跟我媳妇墨迹半年了才 ...

告诉媳妇,这玩意在企业升空,对地拍一下做规划图就可以赚回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