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NX4汽油

楼主(2014-08-07):
请教...我有一台NX4想换个汽油机玩玩...但我们这边云南..高原地区海拔2000米...不知换了给飞的动...甲醇机37勉强可以简单3D....又怕换了汽油机动力不好各种过热问题.....请前辈用过泰世汽油的给见意......泰世也帮我分析下...先谢了

楼主:
我以为沒发上..又发了一次不好意思

网友A:
上吧上吧。汽油引擎调试维护简单方便。扭力也够。不过建议不要超速运转。。很容易超温,也很容易超震。

楼主:
就怕超温,各种拉缸问题

网友B(2015-06-18):
朋友你好!你的Nx4上汽油机了么?

网友C:
我是新手,也才接触油的,好像泰世的t10什么的对nx4的汽油机不成熟,价格很低,而且难于控温。
高手都不飞。出了,我建议如果要动力好,可以找一个600级的飞机考虑改汽油,或者用600级的,加装更大的甲醇获得电机一般的动力。个人建议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