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2遥控器通道问题?

楼主(2014-08-07):
Phantom 2遥控器控制云台的那个通道,可以改成控制照相机(A5000)快门不啊?看了飞控上面的通道插口,不知道哪个通道插口是接遥控器云台控制端的?请老师们指导~~~~

楼主:
硬挂微单,飞行12分钟,重量在1372g ,40%电量开始下降,剩余20%电。150米高,操控好像区别不大,只是悬停偏差稍微大点,飞行下来电机不烫手(比原来稍微热点),

网友:
挂这么大机器啊···

网友:
我擦。。精灵还可以这么玩?

网友:
楼主是在探底啊

网友:
五花八门,数不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