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30A电调,没有解锁,一段时间后,电调很热,这个正常吗?

楼主(2014-08-07):
也解锁测试了,推油门电机运行正常,但是没有敢飞。我的电机是朗宇2212

网友A:
应该只有一个电调会比别的电调热,因为这个电调在给飞控 GPS等供电,只要不是非常的热正常,起飞后,风扇会给电调降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只有一个电调会比别的电调热,因为这个电调在给飞控 GPS等供电,只要不是非常的热正常,起飞后,风扇会 ...

泡泡老师,我是pm供电的,是不是要把电调的5v输出断掉?

楼主:
上图直接一点,看的直观

网友B:
正常得很,我的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得很,我的就这样

电机不转时,为什么电调很热呢?电调的5V输出的红线需要挑掉吗?我是PM供电,JP1是断开的。

网友:
不管解锁不解锁,通电就发热,我后来不用电调供电,还是一样的发热,现在换了铂金就好了

网友B:
发热还是一样的飞,我在大热天中午飞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还是一样的飞,我在大热天中午飞都没问题的。

看来XXD的电调真的不是太好。

网友:
热是正常的

网友C:
电调上点不管你用不用肯定都会发热。主要是你的电调里面是线性BEC,如果是开关BEC就不会这么快发热了,或者说无负载(指5V给舵机等设备供电)就不会发热。线性BEC说白了里面就是两个或三个7805并联,你说7.4V或11.1V给进去要降到5V,那多出来的电压去哪里了呢,当然都变成热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上点不管你用不用肯定都会发热。主要是你的电调里面是线性BEC,如果是开关BEC就不会这么快发热了,或者 ...

我是pm供电哦,没有用电调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pm供电哦,没有用电调供电

你的电调带不带BEC?如果带,那里面的两颗7805就会在上电后开始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只有一个电调会比别的电调热,因为这个电调在给飞控 GPS等供电,只要不是非常的热正常,起飞后,风扇会 ...

谢谢泡泡老师解答了我心中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调带不带BEC?如果带,那里面的两颗7805就会在上电后开始工作。

电调带bec的,今天飞了一下,正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