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拔4500米、高度80米、悟空慢坠机、请分析一下

楼主(2014-08-08):
海拔4500米,悟空八轴坠机,请dji技术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补充一下,海拔大约4500米,飞行高度接近100米,高海拔电机转速明显提高了,坠落前似乎已经达到峰值了,请分析一下指南针是否受到干扰?

网友:
楼主,请将数据发至我QQ2355887014,最好附上当时飞行视频。
还请楼主将炸机过程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
我就一笑

网友:
....目测是动力问题

网友A:
看主电压曲线图在坠机时候6S电压降到22V以下,单片电压在3.7V以下了,是否是主电压降到了一级保护电压,然后飞机保护性的往下降落,但高海拔导致电机动力不足以修正姿态从而缓慢坠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主电压曲线图在坠机时候6S电压降到22V以下,单片电压在3.7V以下了,是否是主电压降到了一级保护电压,然 ...

有道理

网友:
我的精灵1在海拔3600飞,只要悬停下降率超过1.5米/秒必定进入自由落体下降,无法改出,高原螺旋桨效率太低。

网友:
发现不明飞行物体,请求总部是否将其击落。

网友:
坠机难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主电压曲线图在坠机时候6S电压降到22V以下,单片电压在3.7V以下了,是否是主电压降到了一级保护电压,然 ...

电压保护关闭了的,我们分析是电压下降后导致动力不足。

网友B:
海拔4500米,好像S800挂Z15根本都无法起飞了。所以楼主的飞机怎么挂的,心里也该有个数了……海拔超3000米,飞机就得换更大尺寸更大螺距的螺旋桨了,4500米恐怕不但要换桨,电机都得换了……另外电池也是个巨大的问题了

网友:
可否分享一下视频

网友:
lz终于明白什么是ljdji了吧

网友:
这个不是DJI的问题吧?

网友C:
3500我飞过 800轴距六轴带狗 一块6S 5200的电 飞了两个起落 第一个起落飞了7分多 第二个起落在2分半的时候离地5米小炸  电池是三四百的电池,后来想想应该是没电了的原因,建议LZ高原飞起码提前3分钟落地

网友:
温度太低,电池效率也低了很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00我飞过 800轴距六轴带狗 一块6S 5200的电 飞了两个起落 第一个起落飞了7分多 第二个起落在2分半的时候 ...

低海拔地区可以飞13分钟的,这个是飞6分钟就赶快回来了。

网友:
5100米,直升机无压力飞过......

网友D:
高原换桨换电机啊

网友E:
3700米飞的S1000 表示压力很大.掉电很厉害.飞行时间明显减少.下降速度超过1米秒就很晃.

楼主:
引用 网友E:
3700米飞的S1000 表示压力很大.掉电很厉害.飞行时间明显减少.下降速度超过1米秒就很晃.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原换桨换电机啊

时间紧迫,没时间,也没有准备去高海拔地方飞。

网友:
技术人员怎么说?

网友:
海拨4700米飞,表示无压力,但飞行时间会减少30%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海拔4500米,好像S800挂Z15根本都无法起飞了。所以楼主的飞机怎么挂的,心里也该有个数了……海拔超3000米 ...

现在夏天,倒是不需要那么多准备,今天海拔4859米飞X8,高度大概在60米左右,飞行正常,我们前段时间飞行一直都在3600米以上,也没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夏天,倒是不需要那么多准备,今天海拔4859米飞X8,高度大概在60米左右,飞行正常,我们前段时间飞行 ...

富裕动力足够才能飞行,楼主的飞机肯定是动力不够充沛

网友:
高海拔,需要更好的动力。必须的。飞行时间短也是必须的

网友:
这帖子要关注了。

网友:
求技术员解答

网友:
电池供电问题。

网友:
看来西北高海拔地区的玩大疆就得悠着点

网友:
动力不足,怀疑是失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