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智能电池设计缺陷么

楼主(2014-08-08):
电池插拔时间长了,上方会有两道凹槽(PHANTOM这几个字的 H和M字母的下方),然后会掉落很多塑料

我知道这是被电池仓里两道类似加强筋的凸出物给硬生生擦出来的

这个算是电池外壳设计上的缺陷么? 我看其他人也有

网友A:
容量那么大,什么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那么大,什么上用的?

精灵2的电池

网友:
怪不得看着那个英文熟悉。看来精灵二很牛啊, 用这么大的电池

网友:
这都5iMX 我爱模型看不出来是精灵2电池我真是。。。。。。。。

网友:
为了夹紧电池吧!光靠卡口固定压力太大

网友:
我倒觉得很正常。

网友:
H和M没插到就没事吧?

网友B:
擦的那么多是不是dji间接告诉你电池该换新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擦的那么多是不是dji间接告诉你电池该换新的了~~

有一定道理,就像汽车轮胎。

网友:
电池微涨了

楼主:
被卡出凹槽 对应的是电池仓上部壳的这四条,从图可以看出这四条的作用应该是外壳的加强结构 类似加强筋 所以我说我设计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定道理,就像汽车轮胎。

这不是轮胎安全线

塑料擦出来一大堆 都在电池仓里,万一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轮胎安全线

塑料擦出来一大堆 都在电池仓里,万一接触不良...

真是那样,看来每次飞之前,要清理一下。

网友:
只要是设计上的都有道理

网友D:
我的电池21个起落,没有擦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池21个起落,没有擦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5687&extra=page%3D1

你看这个帖子里最下面的这张图 也有擦痕

难道电池还有不同批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