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学

楼主(2014-08-08):
本人刚入模不久   现在玩的是KT机  由于我这里我是第一个人玩航模找不到老魔 是一个人在奋斗  有些基础知识想请教下各位老魔     像 已知电机的KV  电流    电调  求 用多少 的电池怎么计算    2   像老魔所说的 50  60  70 80  ==涵道这是啥意斯    请老魔指教小谢谢

网友A:
没有公式!你买一架飞机照着配置配就行,要算很复杂,飞几架就全知道了,涵道就暂时不要考虑吧,你买个2212电机 2200电池是入门必备

网友:
KT机一般用1300-1500 3S 20-25C电池就可以了,那是涵道的直径吧!

我也是新魔友!

网友B:
论坛搜一搜,很多相关知识。

网友:
爱学习,祝不断进步。

网友:
可以按同类型的机型类比即可,这种数据一般凭经验或大致符合即可

网友:
都是靠试验+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搜一搜,很多相关知识。

怎么搜名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公式!你买一架飞机照着配置配就行,要算很复杂,飞几架就全知道了,涵道就暂时不要考虑吧,你买个2212 ...

  我想问下  2700KV电机  要多大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  2700KV电机  要多大的电池

与电池无关,电机kv搭配的是桨的尺寸和螺距,2700KV只能用很小的浆吧,你飞什么需要这么高kv的电机,这个怕是只能用4寸浆

网友:
论坛多看基础帖、精华帖、多潜水就行了,很多的!

网友:
加我Q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QQ

网友C:
我也是新手!

网友:
共同学习,在新手学堂里有。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新手!

加我Q吧:2462872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