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6电机自紧桨问题

楼主(2014-08-08):
是逆时针旋紧的桨夹螺母配逆时针的桨吗?

网友A:
逆时针旋紧的是1号和3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逆时针旋紧的是1号和3号电机

对,这个我知道。电机的顺逆通过和电调的链接可以改的。1806不是有顺逆两种螺纹的吗,就是想确定那逆时针转的电机是不是逆时针拧紧桨夹的?

网友:
只能告诉你一号电机是黑色桨夹,后面自己想!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这个我知道。电机的顺逆通过和电调的链接可以改的。1806不是有顺逆两种螺纹的吗,就是想确定那逆时针 ...

看清楚了,我说的是旋紧,不是旋转,就是说无论正转还是反转,旋紧的方向和旋转的方向是相反的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清楚了,我说的是旋紧,不是旋转,就是说无论正转还是反转,旋紧的方向和旋转的方向是相反的就对了。
...

那完了,全得重焊。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完了,全得重焊。谢谢指点。

四楼说得对,1,3是黑色的,2,4是银色的

网友:
就是说无论正转还是反转,旋紧的方向和旋转的方向是相反的就对了。 ,,,这下我也明白了,告别一头雾水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