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Taulabs固件引起偏移问题?

楼主(2014-08-08):
CC3D的250小四轴,刷open pilot固件起飞一切正常。刷成taulabs固件后,起飞直接往右后方偏移,需要遥控往左前方打舵才很稳住,啥问题?两个固件刷的时候都是同一个水平,同一个四轴,都是用默认的参数。

网友:
你四轴的重心问题 电池后挂了吧

楼主:
刷OP的固件和TL的固件,机架没有任何改动。OP默认设置就很稳。

网友:
飞机重心不对

楼主:
重心、水平、电调行程都调过了,还是会偏 不知道是不是TL默认PID问题,一样的机架刷成OP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
taulabs在哪里下载啊
我这CC3D一点都不稳到处飘 起来都难

网友:
CC3D怎样刷TL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截图下看看要下载哪个吗 感觉点很多个都连不上去下载

下最新版的就可以了 你用什么系统就下什么软件 win mac的区别

网友:
亲!可以请教下如何把CC3D刷成taulabs固件吗?QQ:54758411

网友:
我也发现刷TAU的固件CC3D会慢速自旋。改刷回OP的就没这个问题。
而且是我没接任何外接设备只拿个光板子接USB后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