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选择

楼主(2014-08-08):
想换飞控,不知道apm2.5 2.6 2.8选哪个版本,求指点!!!

网友:
选2.5吧 可以兼容2.6, 2.8据说改的不是很好。
如果对空间需求高的话, 那就选择mini apm吧。 我就是用mini的。 不过接线很麻烦。

网友:
我用的APM2.6加6H  GPS加 罗盘

网友A:
有钱就APM2.6 +6H GPS
APM2.52还是不要买了,
APM2.8不是官方的,是中国玩家改装的
如果想经济点就买APM2.6+6M gps(推荐)

网友B:
APM2.8效果好很多的,自己看电路图、接线图比较一下,可以有结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就APM2.6 +6H GPS
APM2.52还是不要买了,
APM2.8不是官方的,是中国玩家改装的

懂了,外置罗盘要架多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2.8效果好很多的,自己看电路图、接线图比较一下,可以有结论的

好的,谢谢,只不过要看人品是吧?那这个到哪里买好啊?总觉得淘宝不靠谱

网友C:
devo 10 接收 配apm 好用吗?有什么bug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vo 10 接收 配apm 好用吗?有什么bug吗?

无BUG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vo 10 接收 配apm 好用吗?有什么bug吗?

会抽风的,需要升级 PPM ENCOD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钱就APM2.6 +6H GPS
APM2.52还是不要买了,
APM2.8不是官方的,是中国玩家改装的

2.52和2.6就差一个板载罗盘。别的都一样,那何不买2.52,用时还有个选择内外置罗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