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的接收机突然坏了,飞在天上怎么办

楼主(2014-08-08):
两个天地飞6通道接收机,,一个一直在用,前几天上电测试飞机,发现第三通道插上电调后接收机不通电,我在接收机上插了个舵机,,舵机也没电,,说明接收机压根不通电了。过了一天后,再上电竟然又可以用了,中间反复通电不通电好几次,,,但是这样谁还敢用啊 。。之前一直好好好的,突然这样了!!!!
   还有一个,新买的天6上面带的,第一次用,一切正常,,飞到天上一块电池飞完后(5分钟左右),降落换电池,接收机也不工作了,,,,跟上面的情况一样

  另外还有个天8X带的9通道接收机,,之前飞四轴用的 ,,飞完放那一直没动,放了有半月左右吧,想用这个试试是不是我电调坏了,谁知道实验结果是,这个接收机也不通电,,,

。。。以上这些情况,已经排除了电调,电机,舵机,发射机的问题,,哪位模友遇到过啊,,真心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朋友说八成是烧了,,但是第一个接收机一会可以通电,一会不通电,这肯定不是烧了啊,,,
求助,,,,,,,,,

网友:
虚焊,拆开补一烙铁

网友:
明显接触不良

网友:
怀疑lz的电调有问题,输出电压过高导致接收损坏。

网友:
是纠结,不放心啊! 换吧。

网友:
这种问题处理起来太头疼,而且解决好后,以后是否会发生同样问题难说。

网友:
一个有问题就是真有问题,全都有问题就要找找别的原因了

网友:
找找别地方的问题!

网友A:
《一个有问题就是真有问题,全都有问题就要找找别的原因了》。
我看换一个电调试试吧。

网友:
神奇的故障

网友B:
我的天地飞接收有2个都是这么插电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坏的。。。。。。不过在天上从未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地飞接收有2个都是这么插电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坏的。。。。。。不过在天上从未出事

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有问题就是真有问题,全都有问题就要找找别的原因了》。
我看换一个电调试试吧。

我打算 电调电机 全换;了
单独测试电调  就是 电调上电,不插电机,,接上接收机后也没问题,,,
   难道是电机的??

网友:
天六的到没出过这问题,但我的两个天七接收机都是像楼主这样,但最后还是坏了。。没找到原因。
接收机我用的4.2v锂电供电,肯定不是电压高烧的。

网友:
楼主用什么电调。

网友:
首先测试接收机是否通电了,用万用表测接收机上的插针,应该有5V。没有表就把舵机往上插,通电的瞬间舵机会动一下。

如果根本就没电那就别扯接收机的事,检查电调和插头吧。

网友C:
用过数十套天6,从未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办
换接收机。。。

网友D:
电调有问题 输出电压过高,插一个接收烧一个。。。。没烧是运气好,下次再插也会烧

网友E:
看着问题是你舵机可能有短路,接收机内部的自恢复保险起作用了,另外一个你电调可能有问题

网友F:
我觉得9成是电调有问题,输出线断线之类的

网友G:
测量下电调BEC输出电压,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