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怎么在我手里就是坏小子了~!!

楼主(2014-08-08):
一直玩四轴,心血来潮想做远距离航拍~于是就上好小子练手了~一装好那叫一个兴奋,但是一扔出去飞了不到5米就直接掉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啊~飞前检查也没有问题啊~
飞机配给:XXD2208 2800KV
               7.4V 1500MH

网友A:
新手,手掷起飞,基本要炸。。。因为扔不好的话,飞机肯定是歪的,高度又低,如果反应不及时肯定秒炸。
找别的魔友帮忙抛,或者滑跑起飞。
如果真的只能自己抛,一定要用遥控器挂带,否则控可能会脱手,到时候炸的就不只是飞机了

网友:
可能是你扔的角度不对吧,如果你机头朝上的话,飞机容易失速掉下来。我有亲身经历。应该水平扔出才对

网友:
多练练就好了。可能是不太适应,等适应了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好小子1000的话电机和电池好像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手掷起飞,基本要炸。。。因为扔不好的话,飞机肯定是歪的,高度又低,如果反应不及时肯定秒炸。
找 ...

谢谢指教~一直在努力,从不曾放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手掷起飞,基本要炸。。。因为扔不好的话,飞机肯定是歪的,高度又低,如果反应不及时肯定秒炸。
找 ...

【转自某位坛友的话】前几天我去经常去的飞场,看见一个新手准备起飞,我还没有下车,就看他怎么起飞,真可惜没有拍下来,他一手拿遥控,一手拿飞机,当我开车门下车后,就已经看见他把手里的遥控扔了出去,飞翼还在手上.

网友:
应该用3S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自某位坛友的话】前几天我去经常去的飞场,看见一个新手准备起飞,我还没有下车,就看他怎么起飞,真可惜 ...

哈哈哈哈哈

网友C:
用2S推力能行吗 就算能行 手抛起飞动力也不够啊  还有 好小子不是有起落架吗你怎么不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S推力能行吗 就算能行 手抛起飞动力也不够啊  还有 好小子不是有起落架吗你怎么不用呢。。。。

不会走直线啊~总是跑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自某位坛友的话】前几天我去经常去的飞场,看见一个新手准备起飞,我还没有下车,就看他怎么起飞,真可惜 ...

哇哈哈,已笑抽

网友:
其实手抛不一定要扔出去的,你可以一只手拿着飞机,一只手拉油门,动力足够后松手就行,不用扔出去,这样可以避免手抛容易失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走直线啊~总是跑偏

不会用方向舵吗。。。不如直接大油门 动力足几米爬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自某位坛友的话】前几天我去经常去的飞场,看见一个新手准备起飞,我还没有下车,就看他怎么起飞,真可惜 ...

网友D:
我是直接大油门用手一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直接大油门用手一丢。

然后呢~?炸了

网友:
从来都是手抛起飞。。。。。做的飞机从来都跑偏

网友:
多练几次就会好得.顺势而抛,15度左右。供你参考。

网友E:
大油门斜上方抛出,迅速回手拉升降控制姿态,继续加油直到速度够,能爬升再稍减油门。我经常是捏着机翼抡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油门斜上方抛出,迅速回手拉升降控制姿态,继续加油直到速度够,能爬升再稍减油门。我经常是捏着机翼抡出 ...

高手就是高手~今天出去飞,飞了半圈就掉线来了~主要原因是风太大~我们这边突然暴雨~!

网友:
我也是新手~也是在用好小子1000...我美国手半油门 水平扔~右手可能要拉下升降舵 看情况~

网友:
速度够,能爬升

网友:
重心调好了吗?

楼主:
已经成功飞起来~谢谢支招

网友:
先检查浆是否装反和电机推力线

网友:
【转自某位坛友的话】前几天我去经常去的飞场,看见一个新手准备起飞,我还没有下车,就看他怎么起飞,真可惜没有拍下来,他一手拿遥控,一手拿飞机,当我开车门下车后,就已经看见他把手里的遥控扔了出去,飞翼还在手上.

网友:
帮顶路过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