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制式的选择

楼主(2014-08-08):
手头有PPM接收机,想装在船上,这样做不浪费,但现在的主流已是2.4G的了,想向各位大侠了解这两种接收在实际使用中的区别?

网友:
2.4G就是相对稳定一些吧,传输速度也快。2.4就是怕隔墙

网友:
FM的穿透性能更好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FM,第一次试航,离岸不到100米就失控了,等了很久才飘到岸,所以对FM有些怀疑。

网友:
有些东西终将会被淘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FM,第一次试航,离岸不到100米就失控了,等了很久才飘到岸,所以对FM有些怀疑。

FM在很多地方就是容易失控,没办法。各种电磁干扰,铁栏杆,发动的汽车等等等等,都容易失控。

网友:
fm当飞机控还是不错的,空旷地带距离比2.4G的远。但是抗干扰性差点,所以要在开阔地。2.4g的控抗干扰性要强些。距离短点。不过一般是够用的,船模不要用fm的控,好像是波容易被水吸收还是说的是别的什么原因,容易失控

网友:
因为一直使用2.4G,没权利评价FM,
2.4G用着挺好,比较稳定

网友:
这问题已经讨论过

网友:
你不会选PCM吗,抗干扰比次于2.4G。
换FUTABA,JX的PCM就不会失控了。
别批我崇洋媚外。早期的直机很多都是FUTABA的P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