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0地面站for苹果&LINUX版本!

楼主(2014-08-08):
(无正文)

网友:
收了!顶下!不过比较慢

网友:
支持 一下:: 不过呢,还是觉得 XP 版本最 实用。。

网友:
下了苹果版的,苹果版的怎么安装啊?

网友:
要越狱吧

网友:
苹果台式机啊!黑苹果也行的。直接安装就行!我就是黑苹果!

网友:
改天下来试试

网友(2014-09-22):
Win 7   64位  的有吗?我的台机不能安装,只能用笔记本xp的系统安装。。。

网友:
谢谢大神啊,pixhawk 有win 7   64位的地面站么。英文网站实在看不懂。。。

网友A:
有楼主头像的系统版本的吗

网友B:
apm 2.0 ?现在都2.8 了啊。
这个能用在ipad上吗

网友:
官网就有的下,但是没mp的全。我之前就有问过ap和mp两个版本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楼主头像的系统版本的吗

Linux程序和UNIX程序只要通过编译基本上可以通用, 二者互相有兼容包, 但是不稳定, 通常linux下编译的unix不能很好运行,反之亦然, 不过因为源码大部分都是开放的, 所以只需要在该系统下重新编译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 2.0 ?现在都2.8 了啊。
这个能用在ipad上吗

看你的军衔不应该提这么低级的问题,APM2.0是软件版本,APM-V2.8系非官方的硬件"自封"版本,建议你好好到http://ardupilot.cn/去看看WiKi再来,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
另:

  提供的苹果软件地址是MacOSX系统的,ipad的系统是MacOSX系统的阉割"太监"版本,估计运行此程序会有问题,建议你使用MACBOOK(入门本)、MACBOOK PRO(专业本)和MACBOOK AIR(商务、超薄)这三类机器安装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思路不错,相信通过编译可以生成一个即轻巧又高效的可以单独运行的嵌入式地面站,只是时间和精力上面实在力 ...

其实也不难,不过我用的是Debian而不是FreeBSD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者的针对面不一样,AP主要针对PIX这个级别的飞控,而MP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主控为Mega 2560芯片的飞控,只 ...

AP主要针对PIX这个级别的飞控如果这样。。。为什么mp能设定将通道7设置为自动调参的开关,但是ap不行呢。。。不过我没用过pix,所以我不知道pix是不是可以自动调参。或者说pix根本就不需要自动调参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的军衔不应该提这么低级的问题,APM2.0是软件版本,APM-V2.8系非官方的硬件"自封"版本,建议你好好到h ...

MACBOOK这个版本早就已经没了。。。而且macbook也不是定义为入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