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云台和狗3到货,太激动,云台装反了- -

楼主(2014-08-08):
今天云台和狗3到货,由于太激动,云台装反了- -,然后买个卡扣要35,我擦- -太贵了。还有问下图传和osd应该怎么装啊,我今天随便装的,飞了一下,2w的图传怎么才200多米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不是树遮挡的原因?还有云台这个卡扣到底怎么装的?有人说只装两个就行,不然会打到卡扣然后引起空中偏头?请高手给个图..

网友A:
没必要纠结那个卡扣,用扎带,不要扎紧就好了

网友:
慢慢装,仔细点。

网友:
LZ的线路非常复杂啊哈哈

网友:
35能买好多扎带呢  至少2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纠结那个卡扣,用扎带,不要扎紧就好了

对!

网友:
楼主您好,有安装上面的问题请拨打4007000333转技术支持的电话或者直接在QQ上面说,QQ2355613448

网友B:
慢慢来,检查好,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慢来,检查好,祝爽飞!

飞了两次,都是200多米就雪花了,2w图传

网友B:
手机什么的不要揣兜里(包括围观者)出雪花时走动或是摇动图传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纠结那个卡扣,用扎带,不要扎紧就好了

顶一个。我也是这样固定的。效果妥妥的

网友:
比较关心续航 和机动性,希望楼主分享一下感受

网友:
不是大疆图传啊!200米有问题 是不是 接收天线没换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纠结那个卡扣,用扎带,不要扎紧就好了

好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机什么的不要揣兜里(包括围观者)出雪花时走动或是摇动图传天线!

手机不能放口袋里吗?真的?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不能放口袋里吗?真的?请教!

多少有影响的,经常遇到有人靠近时,就会出现雪花或闪屏,个人看法,仅供参考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机不能放口袋里吗?真的?请教!

楼上忽悠人的,我这边随便怎么放都没问题,楼主跟我一样,不过我云台没装反,但是一次性把四个卡扣全用上了,然后换减震球又把四个卡扣全剪了,再然后对角上两根扎带,完事,效果很好也防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忽悠人的,我这边随便怎么放都没问题,楼主跟我一样,不过我云台没装反,但是一次性把四个卡扣全用上 ...

谢谢回复,我晚上想这个问题睡不着啊,想怎么手机也有影响,从没有听说过。

网友:
图传的方式不错 应该是花向下面

网友:
我也装反了用了一个月 摄像头都碰地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