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飞空驱动装不上,换了几台电脑了.......

楼主(2014-08-08):
官网有吗?英文看不懂

网友A:
原版系统试试,不要用精简过的

网友B:
如果你是指更新固件的话,wizard那个一开始的更新会提示你先拔USB,然后提示你插入USB,之后就会自动更新了。

网友C:
现在cc3d貌似玩的挺多

网友D:
没提示问题在哪里么???

网友:
朋友,你cc3d驱动问题解决没有?我也是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请问如何处理的

网友:
之前装的上,后面不知道为什么就装不上了,但是现在每次都是插电再插usb虽然还是装不上但是软件能连上设置还能用

网友E(2015-06-10):
我的也是和软件连不上

网友F:
我用MBP毫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