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固定云台和osd还有图传会有干扰吗?

楼主(2014-08-08):
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别人做好的图,然后就这么绑了,问下我这一堆线绑在其中一个脚架上会不会飞起来有干扰之类?谁有完美安放图给一个?谢谢了!

网友A:
图传天线离指南针远点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天线离指南针远点最好

我这个应该不是指南针的地方吧

网友B:
我根据冰咖啡的教程,拆开了精灵的壳子,把iOSD mini和各种线都收进了精灵肚子里,然后用扎线带固定好。外部可以看到的线只有一股HD-3D云台的8pin线和一股图传的4pin线。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9899&fromuid=102465&WebShieldSessionVerify=Agsr5F5yaSi7SozNMbj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根据冰咖啡的教程,拆开了精灵的壳子,把iOSD mini和各种线都收进了精灵肚子里,然后用扎线带固定好。外 ...

你改完之后稳定么?

网友:
发射天线最好离指南针远点

网友:
除了图传,其他东西我全部装到精灵肚子里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改完之后稳定么?

图传是创先科5.8G 32频段的。接收和显示一体是5.8G 8频段的,对频成功后近距离很清晰。使用自带天线,夜间飞行高度400米测试,没有雪花。我还买了平板和3叶草天线,打算回来测试下。

网友C:
我也是你这么绑的 不想随意拆开动手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你这么绑的 不想随意拆开动手术

那你玩得稳定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玩得稳定么

还不错啊  你的不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错啊  你的不稳吗?

我昨天刚装上,还不知道,你的装好飞多久?还有我这么绑也不知道有没有干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昨天刚装上,还不知道,你的装好飞多久?还有我这么绑也不知道有没有干扰

我一般也就飞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也就飞15分钟

刚才飞了一下,也就13分钟左右红色报警我就降落了,但是图传距离太近了,原装天线是320米左右,平板的才260米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飞了一下,也就13分钟左右红色报警我就降落了,但是图传距离太近了,原装天线是320米左右,平板的才2 ...

起飞重量多少啊?飞多远了你还能看到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重量多少啊?飞多远了你还能看到灯啊?

1320好像,可以显示电量百分比啊,百分之40我就回来了,然后原地飞了一会就闪灯了,一般50一下我就往回飞了,图传距离太近,你那能图传多远,留个Q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1320好像,可以显示电量百分比啊,百分之40我就回来了,然后原地飞了一会就闪灯了,一般50一下我就往回飞 ...

157045328加我微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320好像,可以显示电量百分比啊,百分之40我就回来了,然后原地飞了一会就闪灯了,一般50一下我就往回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