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机续航时间大幅缩水!求大神砖家解释~■■■

楼主(2014-08-08):
  前段时间小4轴夜航的时候~飞控抽筋,结果导致飞机飞丢了~  找了2~3天无果,所以赶紧按之前的一摸一样的配置(XXD A2212 1000kv   好赢天行者20A电调  3S5000毫安电池)配了一架。

  但是却发现之前空机暴力飞行近20分钟的机子~ 现在却只能悬停14分钟就掉下来了~

  因为飞控换了大疆的Lite  ,再有朋友也以为买中了假的XXD电机,结果赶紧换了家买了 郎宇的2212 但是结果也是一样。。。。。。。。。。

  于是乎  开始怀疑飞控?S500 的机架5度上翘角 对续航时间的影响?(之前的飞机用的是F450的机架)结果一个个的去换去做测试!结果每次都是失望而归!怎么都躲不过14分钟!!!!季度郁闷了~

  已经为了这事鼓捣快一个月了~ 实在是要崩溃了~ 难道说现在的2212电机都缩水了?又或者的电调也不行了?

  旧机子在之后被找到了~ 但是电机坏了2个 电调也不见了一个~ 这样一来 好像想拿旧的电调 或者电机去做混搭测试成功的几率也好小了~   所以现在想求教论坛里的各位大神~ 指点一下小弟!!!小弟将会感激不尽!!!

建议换马达配置的,暂时就不显讨论了~ 现在只想知道,现在这个情况,应该是那方面的问题?

网友A:
关掉飞控上的电压保护功能,只用bb响试试?

网友B:
电池不一样吧,用以前的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掉飞控上的电压保护功能,只用bb响试试?

电压保护 之前已经有朋友提醒关掉了的,而且后面也弄了个之前的玉兔飞控换做测试,但是确实都是13~14分钟就掉下来了!电池确实也用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一样吧,用以前的电池试试

所有的电池,都比之前的表现差一大截啊~  而且新弄的5000毫安电池也是一样的表现!撑死14分钟~

网友:
难道是机架?
你QQ多少?

网友C:
怀疑是电机安装不水平或者电机轴承磨损严重,请楼主检查飞完后电机温度如何
上反角实测对续航影响最多一两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是电机安装不水平或者电机轴承磨损严重,请楼主检查飞完后电机温度如何
上反角实测对续航影响最多一两 ...

老大~ 都说新装的机子了~ XXD2212 和后面买的朗宇都是新买的~ 怎么个磨损严重? 而且对于金属轴承~就我们这种飞行时间~何谈磨损~?

只是之前在群里好像 听见说 现在的2212马大绕线不同啦?

楼主:
难道是机架?
你QQ多少?

机架我怀疑过~ 然后之后也吧整套配置焊会旧机架F450试过~ 一样是13~4分钟~   所以非常郁闷

网友D:
或许,你以前记错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或许,你以前记错时间了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楼主果断又买了一套全新电机电调,10块各品牌电池和一套wkm飞控后发现,原来是手表坏了

网友:
500机架比450机架重好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 都说新装的机子了~ XXD2212 和后面买的朗宇都是新买的~ 怎么个磨损严重? 而且对于金属轴承~就我们 ...

你的意思是…无刷电机在多轴上几乎不需要考虑轴承磨损么?
大疆说100个起落就得换轴承是怎么回事…

网友:
飞机重量还是一样么???要不就是电池不行

网友:
飞行时间得看你起飞重量,你不把各方面交待清楚,我也只能说你手表坏了

网友E:
还有个要考虑的因素是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个要考虑的因素是温度

关于温度~ 我做飞行时间测试都是在晚上的~ 所以温度是不高的。
不过!话说这次换的XXD 和 郎宇的2212电机~我都觉得马达的温度貌似比以前烫好多! 以前的XXD2212 好像飞完下来基本都怎么不烫手,但是这次的马达无一例外都显得比较烫手!

我个人觉得是不是 这种便宜的马达现在都偷工减料不用好的磁铁?然后效率低~发热量上去之后~效率更是不行?

楼主:
昨晚一气之下!把我之前准备弄的X8弄好了!赶紧去做飞行时间测试!

郎宇3508   380kv ,15寸碳桨,6S5000毫安电池! 空机重量5.3斤(注意不是公斤)。近地2~3米高度悬停行时间17分钟左右!

因为忘记带BB响,所以是飞到它飞不起来那种!对于这个时间,我还是非常满意的!毕竟起飞油门很低40%多就可以起飞了,电池都还有很多升级的余地! 当初想弄X8就是想看看4轴多2个电机的效率怎么样。目前看来还是可以的,不是传说中的那样差!

因为这个世界太多 ‘听说’  ‘传说’ 了~

楼主:
看来大神都不在线啊~ 只能继续自己求解了~

今晚试了3508 4轴 15寸桨,6S5000电池,挂载飞越狗台和一块小电池~ 总重5.3斤,2块电池的飞行时间分别是17分钟和19分钟。呵呵180块的6S杂牌电池~

楼主:
诶~自问自答~希望对以后的朋友有所帮助

今晚用新的XXD 2212电机 和之前摔的旧飞机上的电调 组出的飞机出去测时间,

第一款  花牌的3S5000 毫安电池  悬停了18分钟多
第二块  杂牌的3S5000 毫安电池 悬停了16分钟多(中间闷了些,来啦几个暴力动作)

然后2块电池下来,也发现个问题! 电机都是不‘烫手’的!温温而已!!! 跟之前那新买的4个电调完全不同的效果!之前飞完后 马达是非常的烫手的!!!

就此看来这次    新机时间异常缩水  基本可以下定论了~电调问题,非马达问题了~

虽然和之前F450机架还是有几分钟的差距,但是考虑到S500机架上翘角的设计,损失几分钟也许还是在合理范围内的! 应该说 此贴 应该完结了~

下一步 准备测试4410的电机 看看传说中6S10000电池 悬停38分钟是否真实了~

网友F:
难道你新买到假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道你新买到假电调?

是否真假 也好难说了~ 但是包装非常正规~而且还什么防伪帖码一堆的!派头很正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真假 也好难说了~ 但是包装非常正规~而且还什么防伪帖码一堆的!派头很正宗!....

防伪码不能说明什么的!
我知道能刷BLHeli固件的应该就不会太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