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A2履带橡胶块如何连接

楼主(2014-08-08):
再请教高手一下,M1A2履带橡胶块与履带板如何连接?
我是打算直接履带板割出凹槽,然后将橡胶块卡入,ABjiao粘牢,不止是否可行,还是有其他的方式?

网友A:
真车是直接硫化的。大比例的话一般的卡槽和胶粘感觉吃不消,跟硫化相差还是很大的,而且做卡槽的话就不仿真了,不在意仿真的话卡槽+胶水尝试下,毕竟有大比例挂胶履带的实例很少,很多东西都要尝试的,ab胶就算了,百度下粘金属和橡胶的都有哪些胶水;既要仿真又要做可换的话还有待研究,看大神们有没有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车是直接硫化的。大比例的话一般的卡槽和胶粘感觉吃不消,跟硫化相差还是很大的,而且做卡槽的话就不仿真 ...

飞燕兄,你这个加工难度可不一般呐

楼主:
假组了一下,貌似还可以啊

网友:
乐泰410橡胶胶水,橡胶和金属的黏合效果好,24小时候后效果才达到

网友B:
滚道是硫化的。接地面是安装的吧?

网友:
多大比例啊?

楼主:
1:8呀

网友:
这么大比例啊?胶块要么硫化,要么胶水,不能说绝对不掉,但是足够结实了

比起1比8来说,这是最小的问题了

LZ加油!!

网友:
1:8的还好,挂胶负荷没那么大,重量控制好应该没问题。6的话在苛刻的情况下橡胶都能撕裂,粘接强度要比橡胶本身的强度还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滚道是硫化的。接地面是安装的吧?

我估计外面橡胶是硫化在一块基板上,然后再固定到履带上的,具体什么样的就不知道了,也没见过是怎么更换的,磨得稀巴烂估计就返厂翻新了,可能轴上的橡胶寿命也差不多了,一起换了吧。不像豹2还能换几次才返修的。

网友B:
金属飞燕,请教一个问题,关于动力系统。
你的1:16双流动力包的执行电机是不是550电机?在多少电压下能达到多少功率啊?

网友B:
楼主考虑销耳怎么加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考虑销耳怎么加工吗?

线切割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金属飞燕,请教一个问题,关于动力系统。
你的1:16双流动力包的执行电机是不是550电机?在多少电压下能达 ...

恩,直行电机是高速550.电机输出功率受负载的影响,输出功率也只是估算的,如果按照10kg,33速比的话,7.4v应该在70W内,12v不超过100W,加高电压或者增加车重,输出功率更大,发热也更厉害,容易烧掉,所以要限制车重和电压。33速比大油门持续输出的话电机发热很快,要加散热,要不然有烧掉的风险,53和96速比的电机负荷比33小,同样电压输出功率也比较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燕兄,你这个加工难度可不一般呐

必须的,反正画图不花钱,坑挖得大挖得深,才能压制住往里跳的冲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的,反正画图不花钱,坑挖得大挖得深,才能压制住往里跳的冲动啊

靠!这理论!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直行电机是高速550.电机输出功率受负载的影响,输出功率也只是估算的,如果按照10kg,33速比的话,7.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的,反正画图不花钱,坑挖得大挖得深,才能压制住往里跳的冲动啊

那索性搞个可击发的,加燃气炮
不要查我水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索性搞个可击发的,加燃气炮
不要查我水表

能自动装填放二踢腿的话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在兵人那边找到M1换挂胶的照片了,挂胶后面确实有块底板,换起来可比豹2累多了。模型要做成这样会死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兵人那边找到M1换挂胶的照片了,挂胶后面确实有块底板,换起来可比豹2累多了。模型要做成这样会死人的{:1 ...

又长见识了。那豹2真车履带又是怎么固定胶片的呢?
m1这履带内外都有橡胶,感觉好舒适,还是美帝会享受。

网友:
履带内外都有橡胶 再加负重也有橡胶 这样履带的声音会小很多吧

网友:
建模真的好棒  期待佳作

网友:
大神们都是在哪里弄的图纸  能否发我一份?  893402776@qq.com
万分感谢   如有加工方面可找我帮忙

网友(2019-01-27):
有槽子的.,我看老外这样加工的.

网友:
老兄你是哪儿来的图纸,太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