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灯蓝壳K8高手指点是否能修好

楼主(2014-08-08):
自检后,要么自动像前打舵要么向后打舵;还有一种情况自检后,一打舵就升降舵就自动往后拉。

网友A:
完全不明白你想問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明白你想問什麼

这个陀螺仪是收回来的,但是没飞多少个起落就出现,自动向后飞,结果炸鸡了。回去检查了下陀螺仪,自检过后,升降舵机就向下拉,不能恢复到平衡的位置了。这个陀螺仪还有救吗?

楼主:
你也出现过这样的现象???那天飞机刚升级完,准备好好享受下升级后的效果,没想到才起飞一米,飞机就自动向后飞,第一时间就零油门了,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陀螺仪是收回来的,但是没飞多少个起落就出现,自动向后飞,结果炸鸡了。回去检查了下陀螺仪,自检过 ...

OK,你在電腦中設定好了吧?還有最重要的就是模擬副翼補償反向有沒有設定正確?你要確定這一點。

网友B:
OK,你在電腦中設定好了吧(这句是喊你用VBAR的电脑设定程序设定好可以参考《VBAR 设定全攻略》百度文库有)?還有最重要的就是模擬副翼補償反向有沒有設定正確(这个是上电不接电机摆动机子确认)?你要確定這一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K,你在電腦中設定好了吧(这句是喊你用VBAR的电脑设定程序设定好可以参考《VBAR 设定全攻略》百度文库有 ...

哈哈。。。好多人現在都幫我翻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好多人現在都幫我翻譯了

你写的??大神哦。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8_k-HHhgsM8X1qbTGdz_m-tu3I8Pl9ZAAEYddf2HMbmQJO-68H6hds5j_ASR_hJQ5QFJqjA7VAAuwoRDgV5YikUDKQi60vAvyQ5PHrjSUgO

楼主是这个。。基本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好多人現在都幫我翻譯了

K8我都用了一年了,但是那个是单灯的,现在用这个单灯的也飞了二十来个起落,就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