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模友们帮我看看,我的云台是咋了

楼主(2014-08-08):
前几天飞的时候还没事那 ,今天准备去飞灰机的时候才发现云台抽风了 搞了一下午也好,快给我愁死了,,这是云台抽风的视频跪求模友帮忙看看是哪里除了问题了,在这里先谢了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吗?

网友:
加上点配重试试

楼主:
以前还没事 突然变成现在的样子了。加上重量管用吗?

网友A:
我有个云台 看上去和你的故障差不多 加了俩大点的螺丝帽  好了     试试无妨  好了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云台 看上去和你的故障差不多 加了俩大点的螺丝帽  好了     试试无妨  好了最好

往哪里 加螺丝帽 可否加下QQ说?

网友B:
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你最好排查一下,首先看看你那个感应器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听你这个声音感觉你这个云台的频率调成了低频,上软件看看,然后校准一下~这些如果都排除那板子坏了的可能也不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你最好排查一下,首先看看你那个感应器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听你这个声音感觉你这个云台 ...

恩恩。晚上回去看看。谢谢了

网友:
看看电池是不是没电了。电压低也会这样。重新加电。

网友:
先测重心对不对,看云台好像是到了死位后抽风的,那就是初始位设置不当,重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