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V2飞控H680机架,华科尔D10控,200米自动返航

楼主(2014-08-09):
X4V2飞控H680机架,华科尔D10控,貌似高度或者距离超过200米就自动返航。我在参数中设计的可是800米。请教一下各位,是不是
遥控器
的信号受到了干扰?

网友A:
返航时候是什么灯

网友B:
有客户介绍没????

网友C:
会不会是失控返航?遥控器发射功率已经最大了吗

网友C:
在地面做个拉距。别在天上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地面做个拉距。别在天上试
有道理,非常感谢

网友D:
红灯了。把距离弄成20m

楼主:
下午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