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零度X4遇到几个问题

楼主(2014-08-09):
X4是我收2手的!!问题1.先开遥控在开飞控这样飞控是解不了锁的,要把遥控关了在开才可以解锁。。。问题2 看图~~~我要天9的设了失控了!!关了遥控怎么舵位不是中呢??问题3谷歌地图怎么下载离线地图啊!!不会啊!!!求救

网友A:
问题1属于正常,飞控要确认设置失控保护
问题2地面站设置手模式设置成相应的模式
问题3google现已暂停对中国地区的服务

提示
零度炸鸡成本高每次返厂维修费不低于700元,已被坑2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属于正常,飞控要确认设置失控保护
问题2地面站设置手模式设置成相应的模式
问题3google现已暂停对 ...

怎么我没看到有手模式的设置啊!!!!我不调回来有问题吗

网友:
第三条你可以***(监控)下载

网友B:
换手选项在你手机的功能键
天C屏蔽GooGle地图
需要(翻)你懂吗(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手选项在你手机的功能键
天C屏蔽GooGle地图
需要(翻)你懂吗(墙)

要换手吗!!我是日本手的没错啊!!!!第三个问题搞好了!!!零度群下载了个软件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换手吗!!我是日本手的没错啊!!!!第三个问题搞好了!!!零度群下载了个软件搞定了

"零度群下载了个软件搞定了"

能给传一个吗?我也是看不到地图。谢谢啦!1815019204@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度群下载了个软件搞定了"

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