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提醒,使用精灵+狗脯肉航拍的筒靴们请注意!

楼主(2014-08-09):
前几天在温州和摸友体验小精灵的魅力,期间发生点小插曲,一位摸友要求我用精灵挂他的狗3+,飞上去拍点镜头给他··不用说那肯定是没问题了··可是一直很乖的小精灵飞出去10来米就失控了,于是赶紧采取跑动接近的战术··经过5-6次接管失控 再接管再失控的波则后··终于成功D把小精灵 迫降····之后排查事故原因  ··发现换上去的狗3+是一直开着WIFI的,在同是2.4G的情况下, 对小精灵的遥控信号产生了严重的干扰和压制··地面测试 距离5-6米就 会出现失控·······把狗3WIFI关了就一切正常···所以在此提醒各位筒靴挂狗3航拍切记检查是否关闭WIFI功能!!!

网友:
长年开着WIFI没问题的路过。

网友:
是不是不能用狗三自带的遥控器控制相机了?一直这么用啊!

网友:
虽然我木有这样失控过  不过好吧 我忍了

网友:
早发现这个问题了,WIFI真不能开

网友:
WIFI打开后显示是蓝灯,很明显的。早就知道开WIFI有干扰,从来没有开过。

网友:
哈哈哈,我的前一台狗3就是是这样飞丢的,也是挂的狗3,然后失控飞机带狗3眼看他飞丢了,提空回家,

网友A:
gopro的wifi和控都在2.4G的频率

网友:
第一代精灵的说明书有专门说过一定要关狗的WiFi的

网友:
是要注意啊

网友:
这种无私的提醒就是要点赞!

网友B:
谢谢!我也有一次失控,当时就是开着wifi,提控狂追才追回来。

网友:
的确还有不少人不知道~
顶楼主!
:)

网友C:
这分明是二郎神的狗来跟哪吒对战,要劫机的节奏,不知道悟空怎么看?

网友:
精灵2是2.4G,同频干扰,其它的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也有一次失控,当时就是开着wifi,提控狂追才追回来。

你好威武,我如果能追得上我的飞机也不会飞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分明是二郎神的狗来跟哪吒对战,要劫机的节奏,不知道悟空怎么看?

悟空说,我不管他,接到什么信号就怎么做

网友:
wifi有时会自动打开,但没被干扰过,还是宁可信其有吧

网友:
还是用5.8图传吧

网友:
可以开wifi遥控功能用那个小遥控器,不能开手机遥控的那种,手机遥控的有视频的wifi不能开,那个带宽很宽会干扰遥控的。

网友:
要仔细看说明书啊,我们现在都不大认真看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手机wifi连着go 3+操控,结果飞机失控返航。

网友:
从来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啊,现在知道了

网友:
真的啊,那以后可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pro的wifi和控都在2.4G的频率

正解,同频干扰,精灵2是2.4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