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50大齿中心座安装方向

楼主(2014-08-09):
rt,今天刚装好一台cx250呢,直到试机的时候才发现问题,我装的大桨竟然是逆时针方向旋转的

一直跟着大齿中心座的思维走了,我用的是富丽的大齿中心座,字面向上(这样装应该没错吧),但是顺时针转动大桨,大齿盘完全不受力

只有逆时针转动时大桨才受马达力转动,难道是我大齿中心座装反了?如果大齿中心座反装也不对啊,间隙也不够,完全搞晕了,请教拥有cx250的兄弟们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单向轴承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轴承装反了。

我也觉得最大可能装反了,但是中心座拧4颗螺丝的不是在上面么,而且反装的话感觉会擦到侧板

楼主:
求zhengpengsir,修罗,快捷修理,水手等250级指点

网友:
顺时针转动大桨,大齿盘不受力是正确的,你是不是马达的转向不对?随便交换2根马达线试试。正常的马达转向是逆时针,大桨是顺时针。

网友:
多试试,应该能装正确。我装了两架CX250,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你也来啦,呵呵,250主力军就你们了。那我安装的没错了,就是主齿座还是向上。但是我有个疑问,这样我手顺时针拨动就很自然转动,马达不受大齿的力,桨转的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轴承装反了。

还有就是cx和富丽买来都是那么装好的,装错的可能性应该不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也来啦,呵呵,250主力军就你们了。那我安装的没错了,就是主齿座还是向上。但是我有个疑问,这样我手顺 ...

顺时针拨桨就是不带动大齿轮的,要不那个单向轴承要来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时针拨桨就是不带动大齿轮的,要不那个单向轴承要来干嘛?

看样子我理解错了,明天回去试试,以后要多向你请教了

网友:
同机帮顶,顺时针转大桨,尾桨不动电机不动,逆时针转,全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