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前辈们,4轴双层8个电机的多旋翼怎么计算升力?

楼主(2014-08-09):
想问下前辈们,4轴双层8个电机的多旋翼怎么计算升力?
配置如下:
6S电池
铂金30A电调,
Happymodel 高品质3508 无刷电机
我想估计一下起飞重量啊,望前辈们指点一二

网友:
这个电机不知道怎么样啊?

网友A:
x8么,你就当是8轴算啊~~~拉力相当的,可能略微低一点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x8么,你就当是8轴算啊~~~拉力相当的,可能略微低一点点而已

要是按电机参数的最大拉力值算,起飞重量可达12.8KG。能达到这么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按电机参数的最大拉力值算,起飞重量可达12.8KG。能达到这么大吗?

本来理论最大也不是正常能达到的把。不过基本就是这么算的,略微降低一点就可以了。理论12kg 9-10kg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建议8公斤以下起飞。

网友:
要想效率高总拉力除以3

网友:
50%油门县停,算每个电机出力500g左右,4kg升空县停,12kg起飞等炸机好了,最大动力没余量绝对不行

网友B:
这个电机不错,我也在用,平衡性和拉力都不错!按照标称参数打个7折,然后再计算,记得留点余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不错,我也在用,平衡性和拉力都不错!按照标称参数打个7折,然后再计算,记得留点余量就行。

就是说这个电机标的参数有3成虚报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