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天线,定向天线的知识

楼主(2014-08-09):
这平板天线要不要分2.4g或5.8g。5db,14db,18db,又有什么不一样?三叶草,四叶草又有什么不同。科普一下吧。能简单易明的话方更好了。

网友A:
平板天线也有工作频率的,不同频率天线原则上不能互换使用,三叶草,四叶草都是用于图传的全向天线,一个用于发一个用于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天线也有工作频率的,不同频率天线原则上不能互换使用,三叶草,四叶草都是用于图传的全向天线,一个用 ...

谢谢,如果能更详细一点就好了

网友:
蘑菇天线属于全向,简单点说就是全方位.平板天线是定向,必须对准飞机。至于频率是制作天线时候生产厂家所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