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最近总抽风,只要带上头罩就没法飞

楼主(2014-08-09):
如题,只要带上头罩就发出很大的噪音和震动,好像发生共振,
977大家也是知道的,震动稍微大 三轴就不听话了,乱飘还锁不住尾

我更换过除了电机 机身 电调和接收之外的所有配件了

昨天换的全新旋翼头 主轴 桨 拉杆 十字盘 惊奇的发现
原来双桨一直存在,但977拉杆固定没办法调
更离谱的事出现了,第一电带头罩 飞的很舒服 ,锁尾很好一切正常
第二电不行了,带头罩就不能飞,明显能听出来声音都不对 有一阵一阵的噪音
摘掉头罩飞一切正常
第三电。。。带头罩飞又一切正常。。。

难不成还是电池的问题。。。

再问下其他飞977的童鞋,双桨怎么解决靠贴胶条么。。。?

网友:
要你裸飞

网友:
可能是O圈坏了

楼主:
o圈是啥,橡胶圈么?全新的。。。

网友:
0圈在哪里?

网友A:
O圈在头罩的安装孔处,你去看看橡胶圈还在不在,不在的话震动肯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O圈在头罩的安装孔处,你去看看橡胶圈还在不在,不在的话震动肯定大

好着的啊。。。昨天贴了胶条配平了下桨悬停 感觉好了点。。。。今天下班试试飞3d

网友B:
我的977很奇怪,好几次不锁尾以为是尾电机的问题,换了全新的一样不锁,后来下了头罩,抓住主板往上上方拽拽那个海绵就好了,有兴趣的模友可以试试

网友C:
双桨的話,如果橫軸沒歪,把兩个主旋翼拉桿对調試試.還有一个可能,槳夾軸承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桨的話,如果橫軸沒歪,把兩个主旋翼拉桿对調試試.還有一个可能,槳夾軸承掛了.

轴承新的啊。。。我现在在怀疑是不是固定桨的螺丝变形了

网友:
多多研究,应该会找出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轴承新的啊。。。我现在在怀疑是不是固定桨的螺丝变形了

你如果多炸几次在水泥地上槳夾軸承就有可能裂开跟新旧沒关係,对了兩个主旋翼拉桿对調試了嗎?

网友:
原因找出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多炸几次在水泥地上槳夾軸承就有可能裂开跟新旧沒关係,对了兩个主旋翼拉桿对調試了嗎? ...

对调了没用  晚上再换新轴承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977很奇怪,好几次不锁尾以为是尾电机的问题,换了全新的一样不锁,后来下了头罩,抓住主板往上上方拽 ...

昨天闲的手贱拽了拽
我只能说woca 不幸被你言中了。。。。
多花了不少冤枉钱啊。。。还新买了一架97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977很奇怪,好几次不锁尾以为是尾电机的问题,换了全新的一样不锁,后来下了头罩,抓住主板往上上方拽 ...

977要开3D,主板下面海綿一定要換硬的3M海綿,不然很難鎖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