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天线知识

楼主(2014-08-09):
这平板天线要不要分2.4g或5.8g。5db,14db,18db,又有什么不一样?三叶草,四叶草又有什么不同。科普一下吧。能简单易明的话方更好了。

网友:
不懂,我也想知道

网友:
肯定要分,据说只有仪器可以测出来。外观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A:
我所指的,不一定都对啊,说错了别喷:DB越高,发射或者接收的距离越远,三叶草和四叶草都是全向天线,三叶草必须是发射,四叶草必须是接收。平板发射和接收都可,但是不是全向天线,要大致对准发射源才能接收信号良好。

网友:
希望有大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所指的,不一定都对啊,说错了别喷:DB越高,发射或者接收的距离越远,三叶草和四叶草都是全向天线, ...

网友B:
自己知道的说一点,求别喷,2.4G,5.8G指的是发射和接受的频段,不同频段的发送和接受不通,因为频率不同所以天线构造不同所以不能混用之所以会有不同频率的收发器是因为2.4G的遥控器和2.4G的图传会干扰,再说DB,DB是单位叫信噪比(没记错的话……)指的是天线的灵敏度,一般发射天线都是整的DB,接受都是负的DB,发射DB越大信号半径约大,接受天线DB越小接受半径约大,5.8G一般都是图传,是单向的,天线还分发射和接受,天线外形好多,除了草和平板还有蘑菇头和弹簧样式的(据说这种最好,听人说的没试过)2.4G的就看到过普通的黑棍样式和同轴线样式和平板样式的,另外2.4G没听说过分发送和接受,最后说在2.4G频段之前还有40MHz和72MHz的遥控,天线就合和以前收音机一样的“教鞭”另外图传还有2.4G的和900M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知道的说一点,求别喷,2.4G,5.8G指的是发射和接受的频段,不同频段的发送和接受不通,因为频率不同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