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铅酸电池的来看一下

楼主(2014-08-09):
我这里有个从摩托车上拆下来的铅酸电池,请问有人会计算它满电充1s电池能充多少毫安,谢谢,电池为12v    6Ah电池

楼主:
有点想作为小的外场电源

网友A:
6安小时,也就是6000毫安小时,1s电池是3.7伏吧,这铅酸是12伏,还得经直流变换到4.8伏左右。估计可以充12000毫安小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安小时,也就是6000毫安小时,1s电池是3.7伏吧,这铅酸是12伏,还得经直流变换到4.8伏左右。估计可以充120 ...

好的,谢谢

网友B:
如果有充电器输入端直接接入12V电瓶就行了,充电器设置最低10.8V停止充电,电池千万不要过放,过放比过充要更损伤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充电器输入端直接接入12V电瓶就行了,充电器设置最低10.8V停止充电,电池千万不要过放,过放比过充要 ...

我用b6,不知道b6能设置么,不然看来要插着bb响充电啦,哈哈

网友:
3楼正解 如果不虚标

网友:
见过模友用电瓶车电瓶做外场电源

网友:
=4.2/12*6*0.8

网友:
=4.2/(12*6)*0.8

网友:
这种电池性能比较差的

网友C:
电动车的好点  启动电瓶浅循环用 深循环坏的快

网友A:
起动电池设计是为大电流短时间放电,而充电是小电流长时间。这样用电池会缩短其寿命的。如果用UPS的电池会更合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车的好点  启动电瓶浅循环用 深循环坏的快

电动车的好大,又懒得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动电池设计是为大电流短时间放电,而充电是小电流长时间。这样用电池会缩短其寿命的。如果用UPS的电池会 ...

学习了不过我这电池是拆下来没用的,感觉能用多久就用多久得了,坏了直接扔掉

网友:
12V降压到4.8V充电,别忘了限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b6,不知道b6能设置么,不然看来要插着bb响充电啦,哈哈

B6可以设置的,充些小电池吧!毕竟6Ah铅酸电池了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B6可以设置的,充些小电池吧!毕竟6Ah铅酸电池了太小了!

我本来就是拿来充一些小固定翼电池

网友:
期待使用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b6,不知道b6能设置么,不然看来要插着bb响充电啦,哈哈

B6可以设定最低输入电压,设定到10.8V,输入到了这个电压B6会报警然后停止充电的,用来充小电池没问题,不过可能放不了6A电,这种电瓶不能大电流连续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B6可以设定最低输入电压,设定到10.8V,输入到了这个电压B6会报警然后停止充电的,用来充小电池没问题, ...

电池插上去开到最大5A就行了,实际充电电流也就4.2A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插上去开到最大5A就行了,实际充电电流也就4.2A

充小电池应该用不了5A,而1S电池就算充电流5A,实际电瓶电流也只有2A左右。因为B6里面有DC-DC降压电路。

网友:
不好说,这里有个转换效率的问题,就像充电宝,写的是多少多少容量,其实还得看转换效率,好的可以多充点。差的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来就是拿来充一些小固定翼电池

注意:对于铅酸电池放电下限不能低于1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