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图传距离最多300多米?2W的不是应该1KM以上么?

楼主(2014-08-09):
我是在北 京五环外一个公园里面飞的,怎么平板天线260米左右就雪花严重了,原装杆子的天线320米左右,我是2w的图传,一体接收机,5.8G的。型号是TX58-2w,

网友A:
楼主,您好。请把图传天线更换到另外一边,否则会对指南针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请把图传天线更换到另外一边,否则会对指南针有影响。

是不是绑线的那一侧?那一侧不是天线么

网友A:
三叶草天线那端换个位置,不要靠近脚架上的指南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叶草天线那端换个位置,不要靠近脚架上的指南针

这么绑天线放中间是不是信号好一些?还有天线是应该往下还是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叶草天线那端换个位置,不要靠近脚架上的指南针

还是这样绑好一些?

网友B:
图传功率大小,跟传输距离的远近并不会等比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功率大小,跟传输距离的远近并不会等比增加。。。。

我这2w啊

网友:
呵呵,盲目增加功率就跟汽车一样只会增加排量的车厂永远不懂的如何制造赛车

网友:
木有必要啊,400mw足够3km了

网友C:
频率不对
接收用平板
平板必须对准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不对
接收用平板
平板必须对准飞机

这个跟平板有关系吗

网友:
不知lz天线为何那么短的长度却用了那么多个转接头。每一个转接头都会有损耗。
天线的方向,lz有了解该天线的辐射图吗?如果没有,问厂家要一个,你自会知道天线怎样放置最好。平板天线也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D:
首先选择2W的 太大了费电,而且还比较重,最主要是带风扇有干扰,天线角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选择2W的 太大了费电,而且还比较重,最主要是带风扇有干扰,天线角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600的怎么样?

网友:
弄个便携式频谱仪,看看发射功率对不对。有时候天线没连好或阻抗不匹配,信号就没怎么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