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遥控器

楼主(2014-08-09):
问一下用过天九遥控器的摩友  我的遥控器 装8节5号充电电池  充满电 只能用不到一上午  正常吗?

网友A:
正常,换锂电吧!!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换锂电吧!!省事

感觉要是出去飞 正飞着呢 遥控器都有可能没电     换成锂电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要是出去飞 正飞着呢 遥控器都有可能没电     换成锂电能用多长时间?

正常飞一天问题不大!就算没电了,用外场电源充电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飞一天问题不大!就算没电了,用外场电源充电也方便!

嗯  也是哈   谢谢你了

网友:
用锂电池吧

网友B:
用的是多少ma/h的电池?

网友:
用的什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多少ma/h的电池?

上面标注的是2000毫安时

网友:
换锂电,最好找老鸟帮忙

楼主:
用的那种绿色外包装的5号充电电池  上面标注的是2000毫安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那种绿色外包装的5号充电电池  上面标注的是2000毫安时

这电池 虚标了吧,我2200的锂电,也比你用的久啊

网友:
有点费电。最好用汤浅或三洋低自放电镍氢电池。

网友C:
2100毫安的能用十个小时多,剩余电压在1.2伏,不报警。

网友:
镍镉电池有记忆性。每次必须把电放光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