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楼更新-剧烈动作震动太大导致三轴修正异常抖舵的终极pojie法,顺便发射轴承图

楼主(2014-08-09):
飞机炸多了,即使修修补补,震动肯定是越来越大.做剧烈动作如自旋翻时候,抖舵厉害,小场地控制不好炸的更多
这几天进入了恶性循环.我多方加固排震无效,看到一977的帖子说震动导致锁尾不了,三轴失效.
拿起手中的100BL..这个机的主板不是用泡沫胶粘在机身
而是直接上钉子固定在机身额支撑柱.
然后设计者估计是为了考虑减震,把柱做得有弹性,
但是这样震动大时候就麻烦了,摇晃的柱子会导致三轴失效,
这个地方我很早就发现,现在没有别的办法,死马当活马医了

上胶水,热胶枪侍候!在支撑柱和舵机的间隙之间上一小陀

然后,另外一边的舵机也上一坨...

感觉非常坚固了,主板不再有弹性可以晃动
出去飞了一下,激烈动作三轴失控舵机抖的情况果然根除了

还没来得及爽,突然声音很大..不知道哪里传来.几秒后喷桨了..

还好捡起来,一点损失都没,回去装个轴承就可以了

为什么损失如此小,我再次力荐这个东西...

楼主:
还有一个加固,碳纤维杆三角支撑(增加重量不到1g),证明是行之有效.现在炸机基本捡起来,把大齿摁回去,吧斜盘轴承摁回去就可以.
尾管和拉杆大桨旋翼头是绝对没事的

网友:
小机机不耐操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最后那张连杆的图没看懂,帅呆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昨天HP100BL半人高没锁住尾巴 - -  自旋炸鸡 - - 废掉一个尾杆 一个尾电机 想问问尾电机高温会失效? 还是震动引起的陀螺仪抽风呢  当时气温37-8度

网友:
楼主我又来提问了    尾巴感度难调   飞行中有点左偏   机机返厂回来后  有时推油门 副翼舵机向下   升降和螺距向上  没办法飞   受不鸟了 买了620  350出你要么  配件齐全  快被折磨疯了

楼主:
交易不要在这里发.
蓝飞翔这个高频头和接收机的问题的确比较多,我虽然没碰上,但是反映这的人不少,看来厂家要改善改善才行.

还有,我的机抖舵问题现在我怀疑到了是机架塑料老化太软引起共振,下午有空换个机架看看...........

楼主:
也有可能是我用了副厂的碳纤维尾管扭转刚度太差,引起共振!

网友:
这个飞机的舵机怎么样,炸多了会不会抖舵

楼主:
这舵机不行,会抖

网友:
我的新機剛到震動就很大...試飛還會金魚尾,最主要是打副翼或升降舵後快 速反向打舵修正機子會抖動!抖動的原因也許是震動或是舵機拉桿塑膠部份過軟導致(我的一邊拉桿塑料地方彎曲,用手指碰觸就會彎曲)

楼主:
这几天在不断研究,我发现了这个震动的根源是我改装加固的尾管,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也可能是机身.
震动太大,垂危尾都发虚了.
换了一个舵机,抖舵的情况好转.但是震动依然.
我怀疑是旋翼头,把2个机的旋翼头对换..证实不是旋翼头和主轴,大齿问题

没有办法只有换机身了,就是什么都不附加改装,用100%的原装配置,.包括新尾管和尾电机支架组.
然后舵机,主板,电机,旋翼头什么的都是原来的搬过去

一点震动也没了!和新机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在不断研究,我发现了这个震动的根源是我改装加固的尾管,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也可能是机身.
震动太大, ...

所以完全是機身問題?王子有沒有對比舊機身差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完全是機身問題?王子有沒有對比舊機身差在哪?

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也搞不清了,
其实我换机身是因为我首先怀疑我用的副厂尾管太软,虽然是直接加了支撑,
也有可能是加了支撑之后形成共振,
但是尾管我是不小心502灌进尾管坐,再也拔不出来了,所以只好换机身

至于怀疑机身的原因是塑料的东西,用一段时间反复摔,尾管座和固定主板的支撑柱会软化
产生无法消除是震动

今天下午修好去飞了,又恢复清爽的动力感觉

网友:
往往厂家缺乏持久的玩机经验就等于纸上谈兵。
小小改进可以带来不少福音,谢谢LZ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谢谢!

网友:
楼主控带霸气

网友B:
楼主,问个问题,今天拆了电调信号线和尾电机线,调机。然后插回去两个电机都没反应。是电调坏了么?具体怎么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个问题,今天拆了电调信号线和尾电机线,调机。然后插回去两个电机都没反应。是电调坏了么?具体怎 ...

是不是插反了.烧了,不过插反理论上是烧不了的

怎么检查我不知道了,看样子你应该有2台机,对比看看插线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插反了.烧了,不过插反理论上是烧不了的

怎么检查我不知道了,看样子你应该有2台机,对比 ...

插的是对的,是看走线和说明书插的。以前电调信号线和尾电机线插错都没事。

网友:
版主的机子现在有多重??

楼主:
带原装电池47.3g(用977大桨)
如果是红色的大桨会重多1.5g

红色大桨几乎砸不坏,但是太重,旋翼面惯性量大,
机子不够灵活.用977浆飞很飘逸灵活

网友:
我的小机掉草里在也找不到了。

网友C(2014-09-12):
楼主你说的17楼解决办法没看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说的17楼解决办法没看懂的?

是机架炸太多,塑料疲软了。引起不可排除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机架炸太多,塑料疲软了。引起不可排除震动!

意思就是换个机架就行了嘛?

网友D(2017-01-10):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加固,碳纤维杆三角支撑(增加重量不到1g),证明是行之有效.现在炸机基本捡起来,把大齿摁回去,吧斜盘 ...

帅呆,HP100bl配件都停产了,哪些鸡鸡的配件可以通用?能指点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帅呆,HP100bl配件都停产了,哪些鸡鸡的配件可以通用?能指点下吗?

应该fbl100的配件可以吧,至少舵机的通用的,精度更好,你可以搜索我的旧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fbl100的配件可以吧,至少舵机的通用的,精度更好,你可以搜索我的旧帖子

查了下你以前的发帖,舵机谈到和驰远的HFP100后舵机通用。fbl100是有刷 能和 无刷的hp100bl配件通用吗?那篇贴介绍了HP100bl的替代配件能帮忙发条链接?我找半天没找到

网友:
弱弱地问一下,fbl就是现在的hcp100吗?

楼主:
时间太久我忘记型号了,这机都停飞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