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问题,大师请进

楼主(2014-08-09):
请问2814 2216 都是1250KV电机有多大区别,谢谢。

网友:
拉力不一样!!

网友:
型号:X2814-1250KV
KV (rpm/v): 1250
无负载电流: 10V/1.9A
重量: 106g
直径: 30mm
长度: 52.1mm/ 34mm (含轴长/ 不含电机轴长)
轴径(mm): 4
桨夹轴径: 6mm

网友:
2216   KV:1250
重量:68g
直径: 27.65mm
长度: 34mm
轴径: 3.0mm
无负载电流:10v/1.0a

网友:
首先要弄清楚这两种电机的命名规则是不是一样。航模里的无刷电机主要有两种命名规则,一种是标注外尺寸,另一种是标注内部铁心的尺寸。如果是一个公司出产的,同样的命名规则,那么尺寸大的电机可以承受比较大的功率,同样的电池条件下可以用大一点的螺旋桨(电流要增加),或者同样的带螺旋桨的情况下可以增加电池的电压(增加电池片数),这样电流增加,转速提高。这样的结果都是大尺寸的电机可以有大一点的拉力。

网友:
没有其他的参数对照情况下,请参考电机的重量吧,大概是电机的重量和功率成正比(同KV)

网友:
规格。拉力不同

楼主:
谢谢各位老湿指教

网友:
拉力不同,重量不同,耗电不同。

网友:
貌似最近退直从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