碉堡了!新买的舵机贼了!!!

楼主(2014-08-09):
我这人命不好,坏完电池舵机,不说废话,放视频!
D05010MG舵机有问题:
新买的D05010MG舵机,插在02s的尾舵机插口上,打右舵没事,但打左舵时舵机就不断来回摆,摆动的幅度十分大!锁尾时如果机身摆动幅度大【向右摆没事,向左摆有事】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视频可见!)【舵机不是抖动,是摆动!】但郁闷的是,把舵机插在升降、副翼插口上时就没事了!飞机上,我用了两个接收机做实验,结果都是如此遥控器上,换了新的模型文件都是那样!!!会不会是遥控器上的参数有问题呢?我真的是郁闷死了!!!
请问大家的D05010MG舵机买回来时装在NEW V120DO2S上时有这样的问题吗?向大家求救如何解决!!!!!!

网友A:
不明觉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觉利!

???

网友:
新乱造词汇:看得稀里糊涂的但感觉厉害。呵呵

网友:
这个舵机是要起飞的节奏

网友B:
一通电这样,还是用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通电这样,还是用控?

打舵就这样!

网友:
试试调节下rud ext

网友:
把原厂尾舵机的控制板换上去。

网友:
02s尾舵机行程和其它牌子的所有舵机都不一样. 短了一截.

网友(2014-09-18):
舵量调整为50%

网友C:
把接收调到调试模式在测试舵机看看. 也许舵机电位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接收调到调试模式在测试舵机看看. 也许舵机电位器问题?>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是舵机保护齿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