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天6A 72mhz控制舵机自动回中

楼主(2014-08-09):
求教各位大神 天6A72mhz遥控在控制盛辉955
舵机
的时候,推杆正常拉杆到最低舵机自动回中几个通道都这样,但是用2.4G遥控控制无问题,天6A7遥控在多轴飞控调参校准校准时无调舵现象,数值很稳定,请大神看完视频后讲解。

楼主:
沙发 等待大神中。。。

网友A:
板凳,坐等大神讲解

网友B:
楼主 试试 给接收单独供电

网友C:
这个感觉好像是抖舵一样。摇杆打到端点。舵机都在摇摆!搞不懂什么原因

网友C:
这个现象估计是发射机的问题

网友D:
换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舵机试试
好的 谢谢

网友E:
见擦线路是否有缺陷,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A:
顶下,等大神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