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异常,求指导~

楼主(2014-08-09):
云台做个一次校准后。打方向左转,云台往右歪。 打方向右,云台往左歪。求指导~

网友:
你看一下,云台是不是没有装平,或者你是不是在软件里面启用了第三轴

楼主:
求高手解答

楼主:
还是没解决,求指导。。。

网友A:
进行传感器六面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行传感器六面校准

求指导怎么六面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指导怎么六面校准。。。。

参见这个贴子,7楼

网友:
小型四轴有好的云台推荐吗?

网友:
毛子的 云台控制板 !~配合2轴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