姘头送的二手yak130首飞炸机。。

楼主(2014-08-09):
空难调查。。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炸机的。
首先说明,问题出在一开始,视频中40-50秒左右,就是横滚角度极不稳定,导致我感觉无法控制住飞机,所以后面收油 逐渐迫降。。。

网友A:
怎么感觉动力不足的样子?

网友B:
看楼主飞奔而去的背影不禁有些唏嘘。

网友C:
拉太狠吧,有点失速好像.还有是不是舵角大.控制的问题啊,再看看飞机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尽量去空旷点的地方吧 万一炸到人就不好了

网友E:
转弯速度太慢,翼尖失速

网友F:
起飞动力不足导致飞机失速无法控制

网友G:
没有初速 怎么能拉起来

网友H:
够快的了

网友I:
看来姘头送的飞机不可靠啊?

网友J:
空域不理想造成心理紧张手指发硬,最后就是炸机

网友K:
一声叹息,模友玩机也不找个好飞场,如果飞场足够大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了。

网友K:
姘头送的yak130,楼主真性福。以后也给大家介绍一个。

网友L:
问题出在你姘头那

网友M:
听到了火柴最后销魂的一句“卧槽”,看片头,闹闹的飞机居然还带减速板?高级货啊。我感觉你重心调的不对,偏后了

网友N:
是不是副翼,和升降的舵量太小?

网友O:
是不是舵机有问题啊,舵机扫齿了吧

网友P:
你用飞J10的手感来飞Yak130,肯定要炸鸡啊!

网友Q:
感觉舵量偏大,左,右来回一调整使飞机姿态不稳定,而且造成失速,另外这动力看似有些弱啊。。。。有0.7吗??

网友:
我今天也损失三架~~ 两架是地面降落后吸入小石子,没清理干净就再次起飞,,,桨叶全扫,但无炸,,,

另一架新装J10没飞起来帮我查查原因!本想首飞的,,,但尽然飞不起来,地面滑路100米,感觉速度不慢,但就是拉不起头,,感觉是不是电池在驾驶仓位置机头过重拉不起,,还是由于原来90涵道尺寸,,改成64涵道后,出风口太大导致推力分散不集中,不够力?飞机起飞重量1100克,用4S 2200电池,重心在主翼前沿向后7CM处,用飞翼原装64涵道,吹称850克(有些低,没装机时吹称有1KG多),按理推重比有0.8左右了,应该能飞起来。。。。未了没飞起打算回家再整,飞机无损,摆在后方,,,待回家收拾飞机时,发现主翼上有被汽车压过的车轮印,,主翼变形上翘,但未断裂,这也太牛了~~

故损失三架。。。。。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听到了火柴最后销魂的一句“卧槽”,看片头,闹闹的飞机居然还带减速板?高级货啊。我感觉你重心调的不对, ...

你是?

网友:
感觉动力不足 重心偏后啊

网友:
滑跑挺好的是不是太早控制转弯了?飞机刚在起飞阶段 动力不是很足?

网友:
火柴很销魂啊

网友:
HSD的一叶知秋

网友R:
有两个错误
1速度很低的时候拉起了
2其实拉起也没事,但不转转弯,直接向前飞,等速度高了再转。
总结一下还是对新飞机不够熟悉,没有做好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有两个错误
1速度很低的时候拉起了
2其实拉起也没事,但不转转弯,直接向前飞,等速度高了再转。

不是这个原因噢...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有两个错误
1速度很低的时候拉起了
2其实拉起也没事,但不转转弯,直接向前飞,等速度高了再转。

转弯是因为,控制不住飞机了。才转的。。。

网友:
我是看来姘头的

网友:
速度太慢了。。本来速度不够你还转弯收油,如果说你控制不住就更不能转弯了。。直线你都控制不住转弯不是更倒

网友S:
8楼怡文女士所言极是呵呵,起飞滑跑距离不够,拉的太猛,失速所至。

网友:
YAK130好鸡,中国好姘头!!

网友:
飞场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S:
8楼怡文女士所言极是呵呵,起飞滑跑距离不够,拉的太猛,失速所至。

不是的,老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起飞动力不足导致飞机失速无法控制

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感觉舵量偏大,左,右来回一调整使飞机姿态不稳定,而且造成失速,另外这动力看似有些弱啊。。。。有0.7吗 ...

0.65   但不是动力问题,飞机也没有失速,失速的话 ,不可能后面又能维持这么久噢。。。

网友:
像是动力部足130要原厂以上的涵道   太重了4KG以上

网友T:
速度不慢,关键是你收油门干嘛?没高度没速度不炸才怪呢,等飞高了再微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速度不慢,关键是你收油门干嘛?没高度没速度不炸才怪呢,等飞高了再微调啊

因为出了问题 才收油的.

网友:
起飞犹豫了

网友:
涵道 真是不大好控制啊。。没准 装个3轴 能好点

网友U:
杀手哥  不管你怎么认为 我们看视频都觉得是起飞拉猛了,转弯转急了。 我个人见解还有舵量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U:
杀手哥  不管你怎么认为 我们看视频都觉得是起飞拉猛了,转弯转急了。 我个人见解还有舵量大了点

我是火柴..但我英文名也是Rocky...
你仔细看视频噢。。不是这个情况,是出了问题 再打算转弯迫降回来的。
舵量大我应该不至于这样。。。

网友:
帮顶路过拿分走人!@

网友:
“姘头”,我是来看标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火柴..但我英文名也是Rocky...
你仔细看视频噢。。不是这个情况,是出了问题 再打算转弯迫降回来的 ...

只有再飞了嘛  换个大飞场再飞 估计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
舵量有点大了,拉力可能有点小,所以拉不起来

网友:
哎。这飞机滑跑不够吧。速度不够。飞起来了,太急着转弯了。也不知道满油没得。就是失速炸的。都飞这飞机了。照理不该这样了

网友:
我们要看姘头

网友:
昨晚闹闹飞奔千里全程超速赶回老家,估计有3张罚单要到了

网友:
中国好姘头,名叫闹闹

网友:
姘头不行

网友V:
起飞拉太快,你觉得不是失速是因为飞机并没有完全失速,而是在临界状态,副翼还有一定的操纵性, 但是很不稳定。

网友:
擦 我也去觅一个姘头

网友:
哥们儿当3D机飞。。。。肯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V:
起飞拉太快,你觉得不是失速是因为飞机并没有完全失速,而是在临界状态,副翼还有一定的操纵性, 但是很不 ...

错...

网友:
速度慢,转弯半径过小

网友(2016-03-30):
同样的问题出现了

网友:
你舵量太大了

网友:
感觉动力不够失速了,,,,,

网友:
前座飞行员都不在岗,这是必须要炸的啊

网友:
拉太狠,也可能重心太靠后,失速了。。。

网友:
对了楼主,你的遥控器epx设置了吗?

网友:
离地速度不够,拉的太猛。
动力不足,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