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轴步进电机接好线了,也能转,但是开机就发热。怎么回事?

楼主(2014-08-09):
不太能理解。既然步进电机能转,为什么会发热呢?

楼主:
我又换了另一个57步进电机试了一下。居然不发热了,正常使用。
仔细思考了一下。
发热的那个57步进电机之前是雕刻机Z轴用的,长期超负荷运转有些累的性能下降,所以不动的话发热也会严重。
或许这也说明,Z轴电机应该尽量选的大一些才好。

网友A:
和你驱动设置有关的,如果3A的步进电机用4A来驱动,很快就热了,如果3A的步进电机用2A来驱动基本感觉不出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驱动设置有关的,如果3A的步进电机用4A来驱动,很快就热了,如果3A的步进电机用2A来驱动基本感 ...

的确如此。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那步进电机已经有匝间短路了

楼主:
查了一些资料什么的,又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步进电机的线圈电阻算是搞明白了个大概。
这个发热的57步进电机是3.0A,6线的。采用的是高扭矩的接法,电流要降低到70%使用,步进驱动的电流设定降低到到2A多一点儿就不那么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