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00E DFC空中突然熄火。

楼主(2014-08-09):
我飞机亚托700E DFC GPRO,今天空中飞行时,做了几次上下弹跳动作,飞机就突然熄火,2秒中后有启动。然后电机(BL800)温度比电调(凤凰120A)温度高很多。以前没出现过这种问题。油门曲线0.25.50.75.100.螺距曲线—20.+20.+50+75+100.   刚开始螺距曲线—20.+20.+65+75+100,出现频率多。后来调成螺距曲线—20.+20.+50+75+100。出现少点。我有几个朋友也同样问题,换了蝎子160A电调也一样。换了700电机,出现频率少了点。什么原因呢,高人指点下吧。天气不算太热,

网友A:
是不是定速设置的问题  我电调温度看软件显示的100摄氏度 就悬停  都没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定速设置的问题  我电调温度看软件显示的100摄氏度 就悬停  都没这种情况

电调没有设置定速呀。

网友:
看看日志里面写的有啥东西没。

网友B:
我靠,你油门曲线这样设置。 你切没切idle啊? 你把油门杆不小心收到最下面会进入缓启动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靠,你油门曲线这样设置。 你切没切idle啊? 你把油门杆不小心收到最下面会进入缓启动模式的

那应该怎么设置呢。油门收到低,飞机没有缓启动啊

网友:
油门就一直线就行

网友:
LZ多潜水,有很多要学。

网友:
8楼你在逗我

网友C:
油门我也喜欢一条直线,飞起来更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油门我也喜欢一条直线,飞起来更稳定。

飞3d你居然用一条直线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3d你居然用一条直线佩服

就是3D模式用一条直线。。。

螺距是0 25 50 75 100
感觉这样飞更稳,动力更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设置呢。油门收到低,飞机没有缓启动啊

首先悬停油门曲线设置成0 50 100!  进入凤凰电调电脑设置界面设置定速! 你搜千红的凤凰电调设定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悬停油门曲线设置成0 50 100!  进入凤凰电调电脑设置界面设置定速! 你搜千红的凤凰电调设定教程

...

电调定速是用电脑设置的么

楼主:
我没有设置定速,一直飞的是油门曲线。今天把电调线个电机线重新整理了,没有虚焊。天气不算热。刚飞时还能飞几分钟。后来空中熄火出现频率就高了,我之前用的3GX没有这问题,难道是欢乐GPRO后设置问题?

楼主:
打开接收电源后,BEC的灯一半是红色,一半是黄色,正确么,忘了以前是什么灯了

网友:
改用定速模式吧。我以前也有用曲线飞,结果烧了。好在亚托赔了新的。原因不明,但厂家说还是用定速模式好。

楼主:
定速怎样和电脑连接呢

网友:
用设置连接点调和电脑

网友E:
我以前也出现过次情况,第一个是电调保护,要重新设定下。用了几个月后又出现熄火的情况,之后发现时齿轮过紧温度升高导致的。归根原因还是电调保护,接下来的时间飞机每次起飞几十秒都会无缘无故的熄火,最后还是电机出了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也出现过次情况,第一个是电调保护,要重新设定下。用了几个月后又出现熄火的情况,之后发现时齿轮过 ...

更换电机后,没问题了么

网友:
700断电真是够吓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也出现过次情况,第一个是电调保护,要重新设定下。用了几个月后又出现熄火的情况,之后发现时齿轮过 ...

你电机是多大的,800么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电机是多大的,800么

亚拓450原厂电机

网友:
哪有你这么设定油门曲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