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抽风癫痫,何解?

楼主(2014-08-09):
飞行前已经做好了指南针校准,前天飞的还是好好的,今天就突然这样,时不时癫痫一下?这是怎么了?
补充PS:穷人OSD 的 Gps放在飞控旁边,是不是会影响?

网友A:
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lz你这个摆动都在升降舵方向,检查一下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

应该是没有虚汗的

网友:
路过PS;680别用LITE了上个V2有钱就WKM

网友:
电调校准一下,信号线重新拔插一遍确认牢靠。这个有可能是堵转或者信号松动,我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形,校准过以后就好了。

网友B:
楼主您好!你可尝试调换电机判断是否现象依旧?
你可拨打4007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你可尝试调换电机判断是否现象依旧?
你可拨打4007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恩  是osd干扰了  把OSD移除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