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奇怪故障,GPS模式老是亮黄灯!

楼主(2014-08-09):
我的SX最近出了个怪现象
GPS状态下在任何地方,都是黄灯常亮
罗盘校准始终不成功
最后都是红灯常亮
重新升级了固件
故障依旧
姿态模式实际飞行没有问题
一直没敢用GPS模式飞行
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
搜了以前的帖子,说是GPS天线下的模块离的太近。  我试试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light=%BB%C6%B5%C6

楼主:
各种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GPS有问题吧,返厂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有问题吧,返厂试试吧

明天找客服吧,应该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你机架上有东西干扰到罗盘

网友B:
LZ我和你一样故障现象,从山下搬到山上都不行,后来把所有信号线电源线都双绞了,就好了,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我和你一样故障现象,从山下搬到山上都不行,后来把所有信号线电源线都双绞了,就好了,你可以试试看

好的,我试试。

楼主:
今天在井辰的帮助下,试了各种方法,还是无解。。

不过下午去飞了几块电,GPS模式黄灯倒是没有啥影响,都能正常飞行。姿态模式解锁后起飞,切GPS模式,虽然亮黄灯,但是还是能定点,看OSD是10颗星,此间试了一键返航,一切正常。  为啥罗盘就是不能校准和常亮黄灯呢??  郁闷,先这么飞着吧。

楼主:
GPS天线已经返厂,售后说我的SX gps天线里的地磁元件坏了,已经修复,花了60元修理费。还没收到。等收到后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