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四轴一个电机启动慢

楼主(2014-08-09):
先说下配置  :s4 v2   群夕40a电调  飓风2810  华d10刷好固件  入手很久了 基本全新 没有上过天
问题一:电机一个明显启动慢 加大油门侧翻   电调的油门行程没有做  查了论坛很久没找到   遥控的微调都归零  但从软件上看方向杆子不在最中间  有点偏差   起飞切的是gps档  星数大概在11颗左右  这里吐槽下 很多人说零度搜星慢 可我上电就七颗  30秒内11颗……

问题二:油门行程过百分之50  电机歇菜 停转了  红灯闪 具体没看清  关控重开  慢慢推油门过百分之50又没问题了   请教怎么破……

楼主:
对了  我之前装的450也有这毛病  后来想升级   没飞就给便宜出了  与之前比  唯一相同的就是群夕的电调没换

网友A:
必须油门行程啊,玩了之后插到飞控上面,把遥控器油门最大通电之后马上把油门拉到最小

网友B:
我的小四轴也出现过这种问题  后来检查时因为电机延长线和电机焊接处有几根漆包线断了 重新把漆刮掉焊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四轴也出现过这种问题  后来检查时因为电机延长线和电机焊接处有几根漆包线断了 重新把漆刮掉焊接就 ...

嗯  我明天试试

网友C:
慢慢搞,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油门行程啊,玩了之后插到飞控上面,把遥控器油门最大通电之后马上把油门拉到最小

帅哥  具体点   开控  油门最大  然后上电 油门最小  是这样么?   四个一起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慢慢搞,会好的

额……额……世界终将会毁灭

网友:
引用 楼主:
帅哥  具体点   开控  油门最大  然后上电 油门最小  是这样么?   四个一起调?

你先试试行不行,不行你就油门行程一下

网友D:
楼主的飞控是S4不?好用吗?

网友E:
估计电调问题。

网友F:
油门行程问题,重新校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帅哥  具体点   开控  油门最大  然后上电 油门最小  是这样么?   四个一起调?
新手课堂,多轴安装入门,7月25日更新第三课,新手第一次起飞注意事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9356&fromuid=117325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帖子能得泡泡老师回复 倍感荣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门行程问题,重新校准一下就好了!

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电调问题。

刚刚接触时买的  纠结于买了杂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飞控是S4不?好用吗?

我能说我是第一次上电试飞么  没调好  废了一对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油门行程问题  谢谢各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