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的飞控,有人用过零度的S4吗?

楼主(2014-08-09):
我试了一下。我原来的S4测试版,飞F450机,非常稳。改到250机上,都没法升空,轻推油门,机器原地打转,加大油门的话,立刻翻过去了。有人试过用S4飞250吗?是不是电调
电机
啥的太密集了?

网友A:
检查看是否电机顺序搞错,或是反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看是否电机顺序搞错,或是反浆了
没有。我就换了飞控。原来用cc3d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看是否电机顺序搞错,或是反浆了
cc3d和零度对电机的编号顺序一样么?正反桨的位置转向一样么?是否需要电调校准?我最近想入零度搞小飞机呢!

网友C:
通道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