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S4飞控能用到250这样的小机上吗?

楼主(2014-08-09):
我试过,好像不行。机器原地打转,稍加油门,立刻翻到。是不是这种机架太密集了,飞控被电机电调干扰?

网友A:
那个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飞控???

我是的是s4测试版。从我的F450上刚换下来的。

网友:
和我的飞控一样。156590053加我。我给你说

网友:
可以的.高雄的飛友有用在250小機.

网友:
S4其实就适合这种小飞机
我把S4V2装精灵里面,稳得一笔

网友:
把GPS加高点

网友:
小機架用S4V1沒問題的, 做好減震避開干擾源, 一樣定點定高....
正好也有CC3D, 一加油門就翻? 請檢查下電機佈局, 零度與CC3D電機順序不一樣的!

這是s4v1測試版裝的就是小機架, 連線都沒整, 照樣能定點定高...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cc3d和零度的电机顺序是不一样的。我忘了改了。希望没人再犯这么简单的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