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用神马瞬间胶水呢? 小鸡神器 求推荐好用的牌子= =

楼主(2014-08-09):
大家都在用神马瞬间胶水呢? 小鸡神器 求推荐好用的牌子= =

网友:
502和AB胶

网友:
704,天线根部,多搞一点,绝缘硅橡胶!谁用谁知道!

网友A:
502质量参差不齐,刚买了502,根本粘不住,很久都不干。上次买的502就很好用,粘得牢

网友:
光说502不够,要说是哪个品牌的502。
光说是哪个品牌的502不够,要说是在哪里买的。
光说是在哪里买的不够,要说是在什么时候买的

网友:
卡夫特  AB胶,卡夫特螺丝胶

网友:
全用的乐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2质量参差不齐,刚买了502,根本粘不住,很久都不干。上次买的502就很好用,粘得牢

绅士,minicp的横轴是不是要打那个蓝色的螺丝胶?

网友:
502 + 热熔胶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牌子,能瞬间粘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绅士,minicp的横轴是不是要打那个蓝色的螺丝胶?

不同品牌的螺丝胶,颜色代表的强度不一样,飞越蓝色是中强度
好像其他的都是蓝色低强度,那就可以

网友:
502+AB+热熔胶+704+白乳胶,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粘合剂。另外类似502这种,也会分硬性和软件性的,看你需要吧。

网友:
UHU万能胶,沃尔玛就有卖

网友:
502+棉线结合成的复合结构强度很高
是小鸡的修补必备

我无意中路边小店买的这瓶不错,用了大半年还不干.粘力很强!

网友:
用汉高的Super Glue几年了,网上卖的价钱差异很大,2克装的有的买8块,有的2-3块,就卖2-3块的就行货应该是一样的。不像那种胶瓶的国产502,这种胶的不会放坏的,多买几支,开一支可以用几个礼拜了。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谢谢!

网友:
502只起定型的作用,AB加固。外加热熔铁丝,还有JR600是钟很好的胶

网友:
用3秒胶的飘过。广告粘招牌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2质量参差不齐,刚买了502,根本粘不住,很久都不干。上次买的502就很好用,粘得牢

502配方(辅料)不同性能相差很远,有浓的,稀的等,看看hobbyking.com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网友:
螺纹胶,502,我用的都是乐泰。。

网友(2014-09-08):
我就买的一元一瓶的,用过火机烤下封口,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