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这么长时间,结果却呈mh370,

楼主(2014-08-09):
今天上午飞天空冲浪者x8,高度50米,顺风,就是无法让飞机转回来,最后飞丢了。遗憾啊

网友A:
是逆风速度不够?还是逆风加油门抬头?冲浪者的副翼舵效不大,把副翼加大一些就能顺利转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逆风速度不够?还是逆风加油门抬头?冲浪者的副翼舵效不大,把副翼加大一些就能顺利转弯了。

谢谢指导,可惜现在没机会试试了,会议飞丢时,加大油门有抬头的情况。

网友:
节哀,我之前有一次也差点飞不回来,飘啊飘的,心都块蹦出来了,感觉太轻盈了

网友:
我也飞丢了一架飘飘,得到的经验就是感觉飞不回来了就压杆把它炸下来再去捡

网友:
只能安慰楼主了。

网友:
个人感觉是手把问题,正常情况下4、5级风它怎么也不可能飞不回来。要是六七级风你还去飞,那就是你故意飞丢的,想换机机,旧的不去新的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