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4-08-09):
充满疑惑

网友:
拍大点,哪里的?

网友:
南北桥,或显卡芯片

网友:
百度芯片上的编号基本都可以找到

网友A:
这是电脑芯片吧。

网友:
电脑的南桥芯片,估计应该是MH45,I系列的CPU北桥控制器被CPU集成了所以主板上只有一个桥芯片

网友:
显卡一般是另外插上或者焊上去的板,这一般是北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脑芯片吧。

呵呵、这不明知故问么?!

网友:
目测是笔记本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芯片。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  显卡一般不会放这个位置

网友:
你拍个全图!!!看上去应该是南北桥!

网友:
显卡应该在cpu的右边 靠出风口!

网友:
好像是北桥

网友:
楼问这个干什么?考考众人吗?

网友:
笔记本电脑主机板局部展示

网友B:
楼主发这个用意是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这个用意是啥
就是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