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轴云台的问题。。。。。。。。

楼主(2014-08-09):
提示:

网友:
不单独供电就连接动力电啊。 表示没弄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
去掉云台的正极。只接信号和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云台继续供电是吗?我去试试
是的。云台肯定要供电的。 把正极空出来不接控就好